想请教大神以下几个问题。

楼主(2020-11-04):
公司使用千住锡膏,由于公司规模小,生产的产品品种多,量小,基本上一个型号有50块就算是量比较大的了,复杂的板子做过FAI都快要下班了。由于公司只有白班(8:00~16:30).按千住给的说明书,回温只要1~2小时即可用。想请教大神以下几个问题:
1、千住锡膏回温时间1~2小时是否足够?
2、工人如果在下班前将第二天用的锡膏拿出来回温(恒温23~27度)是否会产生品质问题?
3、如果开盖使用,当天不能用完的锡膏,第二天是否可以继续使用,如果可以,可以用多长时间?

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2H回温,常规是可以。
具体可以参考供应商给的规格书①回温后未开盖,常温有效期为2周,建议在72H内用完,常温存储未超过24H建议只允许回存1次,超过的建议报废②开盖后有效期为72H③锡膏回温次数≤3次。

网友:
对于锡膏使用,当然在行业内各个公司都有各自的一套标准规范。
这个规范是根据锡膏的制作工艺、锡膏的特性和使用过后千万次的实际观察、检测得出来的一个结果,IPC对此有相对较严格的管控规范,一些公司也对此会有比较硬性的要求,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焊接质量不出问题,怎么搞都可以。
你们公司做打样的产品,一天8个小时,做不出几片板子,对于你们来讲复杂的板子,到底有多复杂,元器件有没有到01005或者说BGA/QFN等有没有到0.25以内,这些都是你需要参考的实际东西,规范是死的,公司老板要节约是肯定的,质量合格,管控就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