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平转换芯片ULN2803A能直接控制继电器吗?

楼主(2020-11-04):
    用电平转换芯片ULN2803A能直接控制继电器吗?有没有电路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直接驱动,但需注意最大电流。

参考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驱动,但需注意最大电流。

    我看规格书里C端是输出端,com接12V的话,继电器电流不通啊。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驱动,但需注意最大电流。

    应该是输入端控制内部的三极管,驱动电流通过三极管泄放到地。

网友:
    楼上正解,同时要注意继电器线圈并联的二极管的方向,反了会烧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