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導出電路PDF後 可在PIN腳點擊直接連結對應位置

楼主(2020-11-05):
    想請教各位,之前小弟我在xilinx看到官方提供的電路圖,可以接在上面點擊所需腳位即可連結對應PDF相關位置,但alitum不知有沒有設定什麼方式可以有此功能產生?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功能是否是:
在pdf的标签页点击某元件引脚,在pdf里该引脚显示被选中状态?
    如果是,那就是File菜单下的smart 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功能是否是:
    在pdf的标签页点击某元件引脚,在pdf里该引脚显示被选中状态?
    如果是,那就是 ...

    如附檔這樣  打開PDF後  選中裡面其中一隻腳位 就可以直接飛到它的相對應位置

网友:
    你说的是“点击一个网络名,会自动跳到下一个同网络的地方”是吗?
    这个是pdf的链接功能,跟AD没有关系。
    在pdf里选中一个网络名,右击,创建链接:
    1、按下图选:可见矩形、虚线、蓝色、跳至页面视图,下一步

2、点击下一步后弹出如下对话框,不要马上点“设置链接”,要把界面移到下一个网络名所在位置再点“设置链接”,就设置完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