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板要接入220v市电,在AD中应该选择什么接口元件?

楼主(2020-11-05):
请问PCB板要接入220v市电,在AD中应该选择什么接口元件感觉直接留两个接线的话是不是不太安全,比如能不能用电脑那种的电源线接口,在AD中对应什么元件?

网友:
    这得看你的实际需求,各种连接器的都有,直接220V焊线到PCB的也有,和你最终的产品形态有关系.
    AD中对应的原件,原理图可以找现有的代替,也可以自己画个连外形一模一样的了,PCB就得按你选择的器件对应封装了

网友:
    找到对应的器件尺寸图,PCB上建立封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