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20-11-05):
下图中R2在颠倒中有什么作用,我仿真时接上R2输出大概是R2短路的2倍,怎么计算的?

网友:
R2, 光电管, R1是串联的。
R2 和 R1取值相同那么电压也一样

网友:
运放的输入端是被当成不吸收电流的,那么它们3个电流相等,于是R1 和R2的电压也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