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如何用Skill的方式,Alt Symbol

楼主(2020-11-05):
    在device文件中,添加过 PACKAGEPROP ALT_SYMBOLS '(SMR0402;SMR0402-O)' 这个类型的参数
    可以在move symbol指令后,ALT SYMBOL替换指定的包装
    但由于这种替换包装的方式,不通过netin,所以无法直接导入到别的brd
    是否有什么方式,能用skill指令,alt symbol
    这样也能导入到别的brd中去了

    放出部分代码

    fprintf(f "%s|%s|%f|%f|%L|%f\n" component->name sym->name car(sym->xy) cadr(sym->xy) sym->isMirrored sym->rotation)
    ; 获取到symbol的数据后,导出到文件

    when(axlDeleteObject(sym)
            axlDBCreateSymbol(list(symName "package" refdes) xy isMirrored rotation)
    )

    ; 读取文件数据,删除零件,生成新的零件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Skill

网友:
    这个是要在原理图里面先写好的,直接在PCB里面改了应该是没办法导入其他PCB,除非你替换device文件。

网友(2022-03-07):
    刚好前段时间写过一个。
    axlDBAddProp(axlGetSelSet()~>compdef list("ALT_SYMBOLS" pro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