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行业里的单封与合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05):
    芯片行业里的单封与合封是怎么回事?

网友:
    单封:一个封装芯片中只包含一个Die
    合封:一个封装芯片中抱恨两个或两个以上Die

网友:
    合封技术相对于单封技术减少了Die之间的连接线长度,具有更小的线延迟。

网友:
    合封减少了芯片面积,成本面积都得到了大大的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