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防止PCBA出现堵孔的办法吗?怎么预防

楼主(2020-11-05):
有什么防止PCBA出现堵孔的办法吗?

网友:
    对单面塞孔,业界有两种工艺流程,传统的“印刷阻焊—喷锡—塞孔”和“印||刷阻焊并塞孔—喷锡”。前者工艺比较复杂,有两个“湿工艺”,生产周期较长,|因|但一般不会产生堵孔问题(与成孔径有关,大于0.3mm不会藏锡珠),而后者|70%的半塞孔会发生孔口堵锡的问题。

因此,要防止喷锡板单面塞孔出现堵孔的问题,应指明加工方法。

网友:
    采用传统的“印刷阻焊—喷锡—塞孔”工艺。

网友A:
    改变设计,采用开小窗阻焊工艺。开小窗阻焊设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孔内不会残留有机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设计,采用开小窗阻焊工艺。开小窗阻焊设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孔内不会残留有机物。

确实是要从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