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补泪滴对阻抗有影响没有

楼主(2020-11-05):
    现在的项目要整版加泪滴,但是加了泪滴不就改变了线宽。这样阻抗是不是就会有变化了。阻抗就不连续了
    我之前只对接插件加泪滴。

网友A:
    变化是一定会有的,就看信号对阻抗变化的敏感度有多高了。

网友:
    阻抗肯定是有变化的,就像接插件在走线过渡到插件pin脚处,阻抗也是有变化的。

    这种一般10G以下速率的信号,在插件pin脚处加泪滴影响不算很大。

网友:
    学习到了,就像阻抗线经过焊盘一样,总是有点变化的。

楼主(2021-01-07):
引用 网友A:
变化是一定会有的,就看信号对阻抗变化的敏感度有多高了。

      1、避免电路板受到巨大外力的冲撞时,导线与焊盘或者导线与导孔的接触点断开,也可使PCB电路板显得更加美观。
      2、焊接上,可以保护焊盘,避免多次焊接时焊盘的脱落,生产时可以避免蚀刻不均,以及过孔偏位出现的裂缝等。
      3、信号传输时平滑阻抗,减少阻抗的急剧跳变,避免高频信号传输时由于线宽突然变小而造成反射,可使走线与元件焊盘之间的连接趋于平稳过渡化

    按照搜出来的文档,泪滴是不是还是加了的好啊。这把我整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避免电路板受到巨大外力的冲撞时,导线与焊盘或者导线与导孔的接触点断开,也可使PCB电路板显得更 ...

    不用加,加泪滴是为了提高pcb良品率的,现在只要不是太差的的板厂,都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