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设置光绘文件出--预览选择显示不了

楼主(2020-11-05):
    请教下各位大佬,pads 设置光绘文件里面,我设置好后向预览一下每一层的情况,点击预览选择按钮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如图:

网友A:
    不会吧,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可以正常预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可以正常预览

    前一天我的也可以预览,今天上班过来打开PCB文件,设置cam后,预览就没有窗口了,重启电脑也无效

网友B:
    我也没遇到过,你重启一下软件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遇到过,你重启一下软件试试吧

    电脑重启都没有用,好奇怪

网友:
    发其它人电脑看下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