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TVS管做过压保护?

楼主(2020-11-05):
用什么型号TVS管做36V过压保护

网友:
    TVS管是吸收瞬态尖峰脉冲,不是做过压保护,过压保护建议选择稳压二极管.

网友:
    选择TVS管35v左右参数,做36V过压保护。

网友:
    直接并在输入2端,需要注意实际嵌位电压

网友:
    举例如图,但主要做瞬态尖峰脉冲吸收,想短路保护过压保护,最好再配合整流二极管一起用

网友:
    抱歉,图片发不上来,不知道为什么,30V的电源端可以对地加一个SMCJ35A,注意方向,地接正,电接负

网友:
    36V是电源线吗?电源线防浪涌一般第一级用气体放电管,第二级压敏电阻,如果有需要才会用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