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用AD把pcb板子缩小了,现在想调大一点,应该怎么做啊?

楼主(2020-11-05):
之前用AD把pcb板子缩小了,现在想调大一点,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
有个选项,好想右键最下面那个选项,在里面呢

网友:
重新定义一下板框就可以了,在机械层画用没有电气属性的线绘制一个板框,选择板框按快捷键DSD就可以重新定义了

网友:
张说张有理,王说王有理,哈哈哈

网友:
    重新编辑Keep-out Layer层

网友:
    重新定义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