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脚成型色环电感开路失效分析

楼主(2020-11-05):
      市场不良退回分析为立式色环电感开路导致,具体色环电感失效分析过程见下文,这个问题对于弯脚成型的元器件开路失效都有借鉴意义,可参照排查学习。

一、原因分析

1、对5PCS 不良品进行分析;观察不良品外观,并无发现异常。(如下图)测试不良品无感量;
确认产品开路。(如下图)

2、分解该不良品,在不损伤本体的情况下,用溶液泡开,使用显微镜观察断线点,发现断线端都在产品底端成型处,且胶水已变黑,如下图:

3、将残留在起收线的UV 除去,观察漆包线情况,发现漆包线断线点已完全变黑,在引脚线结处也出现部分线结变黑,如下图:

可能出现断线的不良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材料:可能由于极个别的磁芯在生产过程中毛刺处理不够干净,磁芯挡板边缘比较锋利(磁芯在成型时因模具磨损造成),产品在绕线时磁芯挡板将产品起收端内侧边缘的漆包线漆皮刮伤,由于漆包线没有断开,在我公司的生产测试过程中表现正常,流通到客户,在客户使用过程中弯折受力,漆包线断开,产品出现开路,对此次的不良品分析,在放大镜下面观查磁芯挡板没有发现有批锋,(如下图)

2、绕线:起收线的起点没有紧贴磁芯的底端,使漆包线的跨度偏大,而产品被弯脚成型时引出脚受到的力会部分传递到漆包线,漆包线的跨度越大,受到的应力就越大。随机抽检在涂产品进行确认,漆包线跨度不大(如下图)。跨度标准:以产品引脚直径为标准,跨度不可超过引脚直径0.58mm。安排IPQC 每两小时抽检对机台已绕线产品进行跨度测量100PCS;跨度都在范围在0.10mm---0.35mm 之间。(如下图)

3、焊锡、安排IPQC 每小时随机抽取1000PCS 在放大镜下观查焊锡后漆包线是否有无损伤、变细等情况。(如下图)我司焊锡工序使用全自动焊锡机,对焊锡时间、焊锡深度、焊锡温度有严格的控制,焊锡过程中不可能对漆包造成损伤。

4、涂装:涂装前在拆带过程中拆带装置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个别产品拆带时因两端受力不均匀;导致产品被拉至限位轮弄伤或弄断漆包线(如下图)。个别的伤线产品在我司测试工位测试合格;导致正常流通。

1)将皮带及两边螺丝调松;发现通断测试确实有开路产品!

2)要求设备人员将拆带装置两端受力调成一致保证拆带时产品在机械轮中间,不再出现该情况。

5、成型:从不良品分析,所有断线位置都在同一侧,有可能是成型过程中受机械应力冲击或设备调试等原因造成受力过大导致漆包线受损。

综上,我司技术人员分析认为产品出现开路的原因是:

1、涂装前在拆带过程中拆带装置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个别产品拆带时因两端受力不均匀;导致产品被拉至限位轮弄伤或弄断漆包线。个别的伤线产品在测试工位测试合格;导致正常流通产品在成型过程中。

2、成型弯位点和本体距离过近,在成型过程中引脚受到一个较大的机械应力作用,机械应力通过引脚传递到内部漆包线上,因产品使用的铜线属超微线,漆包线受力超出了所能承受的范围,引脚根部引出铜线被拉伸变细,被拉细的铜线的产品在客户端AI 再次受力及长时间受高温、电压、电流冲击出现断裂,产品出现开路。

二、长期改善对策:

1、每班开机台要求设备人员检查拆带装置并在流通记录卡上签名确认。IPQC 每两小时对该装置进行检检并在生产流工单签名确认。

2、建议:加大漆包线线径,由原来0.09mm 漆包线增至0.10mm 漆包线。

3、调整成型距离,针对d1和d2尺寸增加管控。

附元器件引脚折弯标准:

网友:
    这种元器件现在很少用了,基本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