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DTU配置状态如何做?

楼主(2020-11-05):
GPRS dtu需要在配置状态配置参数,这个配置状态怎么做》?是在bootloader里面做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你得去看DTU的操作手册,不同厂家会有不同。

网友:
    配置状态不局限在DTU,说白了就是修改参数,DTU大部分用的都是AT命令,如果需要保存参数内部再调用写Flash或写EEPROM功能

网友:
    搞个手册兄弟!!这样能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