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使用教程

楼主(2020-11-05):
1、Cam350 导入
首先,对“Cam350 ”,其“导入文件”与“普通的打开文件”不同,由于其本质是“光绘文件”,数目不统一,因此其必须按“特定方式进行导入”才能正确打开文件;
导入步骤可“自行参考网络教程”,大体要点不变,但需特别注意“比例单位设置”和“多余文件隔离”;
2、Cam350目录架构实例
对“Gerber文件”而言,切忌在“Gerber文件夹下放入过多冗余文件”,过多的“冗余文件”会对生产方造成疑虑,浪费很多产前的沟通时间,举例目录如下所示:

但其中的部分也是不需要的,譬如下图所示文件:

但这部分文件不会造成沟通障碍,可忽略,具体需视情况而定;
同时需注意:“ncdrill.log文件”含有“钻孔文件比例信息”和“单位信息”,建议:“同步发给长方”,虽然板厂会进行微调,但此文件可作为有效参照,
PS:若“Gerber目录下”存在“ncdrill.log文件”,系统会自动获取“既定参数”;
3、Cam350导入实例
首先,打开Cam350:,为:

启动后,截图如下:

然后,使用“Cam350 12.1”导入Gerber文件,如下图所示:

从“弹出窗口”中找到“Gerber文件目录”,单击“Next”即可:
切忌,不要直接单击“Finish”,否则很容易出现“钻孔漂移现象”;
PS:若存在“ncdrill.log文件”,系统会自动获取“既定参数”;

然后,设置“导入参数”,最后直接单击“Finish”,如下图所示:
重要设置部分,即“drl钻孔文件”:

双击“上图位置”,弹出窗口为:

设置为完成后文件为:

完成设置后,可直接单击“finish”:

最后,完成导入后的界面如下所示: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