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10块电路板,有5块没有这个低频波动,其余5块有低频波动.会不会是变压器参数不...

楼主(2020-11-05):
电路是典型的反激电路,UC2845芯片,TL431和PC817负责反馈稳压,但是不管怎么调试反馈电阻和电容,都无法解决这个低频波动,这个现象正常嘛?

目前有10块电路板,有5块没有这个低频波动,其余5块有低频波动.会不会是变压器参数不一致导致?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你说的那个低频波动的问题,指的是途中2ms间隔的波形吗?我怎么看起来感觉是负载在做跳变呢,建议你检查一下负载是不是稳定的输出?还有你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
你看看输入电压有什么变化没?或者换一个电子负载看看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