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弱弱的问一下CAN总线为什么要并联一个120欧姆的电阻?

楼主(2020-11-05):
弱弱的问一下CAN总线为什么要并联一个120欧姆的电阻?感谢!

网友:
因为CAN芯片在作为输入时,它的CANH和CANL的输入阻抗可以视为无穷大,而作为输出时,阻抗相对输入来说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而CAN信号在传输的时候通常用的是120欧姆材质的传输线,当信号从一个CAN芯片的输出端沿传输线传输到另一个CAN芯片输入端的时候,由于阻抗突然增大,会导致信号的反射,信号完整性遭到破坏,有可能导致数据采集不正确。

网友:
简单说就是阻抗匹配,信号传输需要阻抗匹配,约定俗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总线匹配60欧姆阻抗,那么60欧姆怎么来的呢,你这边120,接收端120,并起来60,所以必须有,没有行不行?行,距离特别短的话也可以

网友:
阻抗匹配的作用,二楼的解说很到位,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