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库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20-11-05):
我们公司有SQL server 上的元器件库,但是我要用到新器件,往公司库中添加新器件不方便,我有什么办法把公司库导到本地的MDB库中吗?这样我就只调用本地库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一个想法,你把公司的库保存到本地,然后导入的时候把你本地的路径加进去,应该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点赞

网友:
    添加两个路径,添加公司的库和自己本地库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