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助的如下,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2020-11-05):
想求助的如下,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1>.组装板A的制程如下     底面丝印红胶-->底面贴片-->红胶回流-->顶面丝印锡膏-->顶面锡膏回流-->插件-->波峰焊-->执锡-->测试
2>.问题及说明
a). 说明:     A组装板在底面贴装IC1、二极管、电阻、电容待贴片料件,IC1的湿度敏感等级为4级。按此IC1的要求,折开IC1包装时后检查湿度标识卡是否合格,合格的话此IC需在折开包装后72小时内做完回流焊、波峰焊制程。
 b). 问题:     由于管理上的原因,生产时,在72小时内A组装板只完成了红胶回流制程,红胶回流之后的制程都未完成。     当时发现此问题后就马上把此批组装板冻结待处理。后续就一直在找处理方案,现在此批板已冻结一个月     时间,冻结的环境是一般的室内环境。     现在的处理方案是:     此批板整板烘烤再完成后续制程,烘烤条件是:   60度或70度,24小时。
请教大神,这样的处理方案可以吗?非常感谢!

楼主:
你可以问问IC供应商。

网友:
按照IPC/JEDEC J-STD-033C标准执行,现在估计没有几家SMT工厂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