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lab程序:如何实现:执行上一条程序5秒后,下一步程序开始执行

楼主(2020-11-05):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想让程序在Switch == 1 时,输出 S_a = 0.6,然后在10秒钟之后,输出S_b=1
请大神帮忙看下,指导下,我应该怎么编写程序呢??

function [S_s,S_a,S_b] = fcn(Switch)

if Switch == 1
    S_a = 0.6;
    S_b = 0;
    S_s = 0;
else
        S_a = 0;
        S_b = 0;
        S_s = 0;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use(10)

好像不行,我查了下pause函数的运行,是暂停程序几秒钟之后再运行,
但是我想要的结果是程序不要暂停,只是S_b的值比S_a的值要晚10秒钟才给到他。

想要的最终结果就像图中这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我查了下pause函数的运行,是暂停程序几秒钟之后再运行,
但是我想要的结果是程序不要暂停, ...

按照你这个说法,你调用的这个函数就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