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不加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05):
原因1:电压过低

  微波炉对电压是有要求的,如果微波炉不加热第一操作是看电压,当电压低于187V时,会造成微波炉不加热,因为微波炉必须在高于187V的情况才能正常工作。

  解决办法:使用微波炉时避开用电高峰期,或者更换电压表。

  原因2:高压变压器损坏

  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因为高压变压器损坏导致微波炉不加热,如果判断是不是高压变压器坏了呢,微波炉开机后灯亮了但是转盘没有动,无法加热,很可能是高压变压器坏了。

  解决办法:更换高压变压器

  原因3:二极管损坏

  微波炉不加热二极管短路惹起的比例多,当你家的微波炉开机后,灯亮了,转盘也在动,但就是无法加热,很可能是高压二极管坏了。可以看看高压二极管是否正常,如果测的结果是无穷大,说明高压二极管坏了。

  解决办法:更换高压二极管

  原因4:磁控管损坏

  微波炉开机灯亮但是不加热,不光是二极管坏了也很可能是磁控管高压保险丝烧毁造成的。测试灯丝绕组,正常是0欧,如果不是这样,就表示磁控管坏了。

  解决办法:更换新的磁控管

  格兰仕微波炉不加热的原因

  1、保险丝断了

  在遇到格兰仕微波炉不加热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保险丝断了,换了一根保险丝就好了。若保险丝完好无损,情况不明也可以交给专业的维修师傅搞定。

  2、温度传感器失灵

  在遇到微波炉不加热,加热的时候经常将食物烧糊的情况下,可能是由于格兰仕微波炉温度传感器失灵,更换温度传感器即可。

  3、高压线靠近机壳

  在使用微波炉的过程中发现炉内出现明火,之后微波炉就不能加热了,可能是高压线靠近微波炉机壳,高压线分离之后故障就消除了。另外在微波炉中加热油炸食品也会引起同样的后果,所以千万不要冒险在微波炉中加热高温高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