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R 内核启动过程 / 程序启动流程之ARM 库分析

楼主(2020-11-05):
ARM 库分析
  上面介绍了各函数,这些函数全部位于 ARM 提供的 C 库中。我们可以参看任意项目的map文件,来看看都用了哪些库,如下:

其中,左侧的图为 Image Symbol Table 部分;右侧图为 Image component sizes 部分。从中可以看到:

  • __main 位于 __main.o 中
  • __scatterload 位于 __scatter.o 中

其他函数同理,这里暂不说明。在右侧可以看到,对应的 C 库文件为c_w.l和fz_wm.l 。我们可以在 ARM 编译套件的目录下找到这两个文件,路径如下图所示:

下面我们使用 ARM 编译套件中相应的工具来看看具体文件。关于编译套件的详细使用说明可以参考博文《ARM 之 主流编译器(armcc、iar、gcc for arm)详细介绍》。具体使用的工具就是armar.exe,这是 ARM 的库文件管理工具。

  • D:\ARM\ARM_Compiler_5.06u4>armar --zt ./lib/armlib/c_w.l
  •       Code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Object Name
  •         48          0          0          0         84   version.o
  •         58          0          0          0         68   __dczerorl.o
  •         90          0          0          0         68   __dczerorl2.o
  •        100          0          0          0         68   __dclz77c.o
  •          0          0         28          0          0   dc.o
  •        102         12          0          0        240   sys_io.o
  •         18          0          0          0         76   sys_tmpnam.o
  •         14          0          0          0         76   sys_wrch.o
  •         18          0          0          0         76   sys_system.o
  •         18          0          0          0         76   sys_remove.o
  •         32          0          0          0         80   sys_rename.o
  •         24          0          0          0         76   sys_command.o
  •          4          0          0          0         68   getenv.o
  •         32          0          4          0         84   sys_clock.o
  •         18          0          0          0         76   sys_time.o
  •         12          0          0          0         68   sys_exit.o
  •          8          0          0         96         68   libspace.o
  •          2          0          0          0         68   use_semi.o
  •          2          0          0          0         68   use_no_semi.o
  •          4          0          0          0         68   mutex_dummy.o
  •          2          0          0          0         68   use_no_semi_2.o
  •          0          0          0          0          0   indicate_semi.o
  •         48          0          0          0         80   sys_stackheap.o
  •         74          0          0          0         80   sys_stackheap_outer.o
  •         96          0          0          0          0   tempstk.o
  •          0          0          0          0          0   __rtentry.o
  •         32         40          0          0          0   __rtentry2.o
  •          4          8          0          0          0   __rtentry3.o
  •          6          8          0          0          0   __rtentry4.o
  •          8         24          0          0          0   __rtentry5.o
  •          8         24          0          0          0   __rtentry6.o
  •                 ............省略一大部分...........
  •          0          0          0          0          0   maybefptrapshutdown1.o
  •          0          0          0          0          0   maybefptrapshutdown2.o
  •         16          0          0          0         76   fptrapshutdown.o
  •          8          0          4          0         68   _signgam.o
  •         22          0          0          0        100   _rserrno.o
  •         18          0          0          0         76   isalnum.o
  •         18          0          0          0         76   isalpha.o
  •         18          0          0          0         76   iscntrl.o
  •         24          0          0          0         76   isdigit.o
  •         18          0          0          0         76   isgraph.o
  •         18          0          0          0         76   islower.o
  •         18          0          0          0         76   isprint.o
  •         18          0          0          0         76   ispunct.o
  •         18          0          0          0         76   isspace.o
  •         18          0          0          0         76   isupper.o
  •         22          0          0          0         76   isxdigit.o
  •         26          0          0          0         76   tolower.o
  •         30          0          0          0         76   toupper.o
  •        172       4490          0          0        164   wclass.o
  •         12          0          0          0         76   iswalnum.o
  •         12          0          0          0         76   iswalpha.o
  •         12          0          0          0         76   iswblank.o
  •         12          0          0          0         76   iswcntrl.o
  •         12          0          0          0         76   iswgraph.o
  •         12          0          0          0         76   iswprint.o
  •         12          0          0          0         76   iswpunct.o
  •          4          0          0          0         68   iswspace.o
  •         12          0          0          0         76   iswlower.o
  •         12          0          0          0         76   iswupper.o
  •         12          0          0          0         76   iswdigit.o
  •         12          0          0          0         76   iswxdigit.o
  •        148        888          0          0        152   towlower.o
  •        156        948          0          0        152   towupper.o
  •        356          0          0          0         92   wctype.o
  •         64          0          0          0         92   wctrans.o
  •         12          0          0          0         76   _iswspace.o
  •         86          0          0          0        136   _small_iswspace.o
  •        100          0          0          0         76   wclass_c.o
  •         10          0          0          0         68   towlower_c.o
  •         10          0          0          0         68   towupper_c.o
  •         32          0          0          0         76   isblank.o
  •         24          0          0          0         84   printf.o
  •         12          0          0          0         68   vprintf.o
  •         20          0          0          0         84   fprintf.o
  •         10          0          0          0         68   vfprintf.o
  •         44          0          0          0         84   sprintf.o
  •         36          0          0          0         76   vsprintf.o
  •         56          0          0          0         88   snprintf.o
  •         52          0          0          0         80   vsnprintf.o
  •         24          0          0          0         84   wprintf.o
  •         12          0          0          0         68   vwprintf.o
  •         20          0          0          0         84   fwprintf.o
  •         10          0          0          0         68   vfwprintf.o
  •         72          0          0          0         92   swprintf.o
  •         72          0          0          0         80   vswprintf.o
  •         54          0          0          0         92   asprintf.o
  •         56          0          0          0         96   vasprintf.o
  •         54          0          0          0         92   __ARM_asprintf.o
  •         56          0          0          0         96   __ARM_vasprintf.o
  •         56          0          0          0         88   __ARM_snprintf.o
  •         52          0          0          0         80   __ARM_vsnprintf.o
  •         24          0          0          0         84   _printf.o
  •         12          0          0          0         68   _vprintf.o
  •         20          0          0          0         84   _fprintf.o
  •         10          0          0          0         68   _vfprintf.o
  •         44          0          0          0         84   _sprintf.o
  •         36          0          0          0         76   _vsprintf.o
  •         56          0          0          0         88   _snprintf.o
  •         52          0          0          0         80   _vsnprintf.o
  •         24          0          0          0         84   _wprintf.o
  •         12          0          0          0         68   _vwprintf.o
  •         20          0          0          0         84   _fwprintf.o
  •         10          0          0          0         68   _vfwprintf.o
  •         72          0          0          0         92   _swprintf.o
  •         72          0          0          0         80   _vswprintf.o
  •         54          0          0          0         92   _asprintf.o
  •         56          0          0          0         96   _vasprintf.o
  •         54          0          0          0         92   ___ARM_asprintf.o
  •         56          0          0          0         96   ___ARM_vasprintf.o
  •         56          0          0          0         88   ___ARM_snprintf.o
  •         52          0          0          0         80   ___ARM_vsnprintf.o
  •         24          0          0          0         84   __0printf.o
  •         12          0          0          0         68   __0vprintf.o
  •         20          0          0          0         84   __0fprintf.o
  •         10          0          0          0         68   __0vfprintf.o
  •         44          0          0          0         84   __0sprintf.o
  •         36          0          0          0         76   __0vsprintf.o
  •         56          0          0          0         88   __0snprintf.o
  •         52          0          0          0         80   __0vsnprintf.o
  •         24          0          0          0         84   __0wprintf.o
  •         12          0          0          0         68   __0vwprintf.o
  •         20          0          0          0         84   __0fwprintf.o
  •         10          0          0          0         68   __0vfwprintf.o
  •         72          0          0          0         92   __0swprintf.o
  •         72          0          0          0         80   __0vswprintf.o
  •         54          0          0          0         92   __0asprintf.o
  •         56          0          0          0         96   __0vasprintf.o
  •         54          0          0          0         92   __0__ARM_asprintf.o
  •         56          0          0          0         96   __0__ARM_vasprintf.o
  •         56          0          0          0         88   __0__ARM_snprintf.o
  •         52          0          0          0         80   __0__ARM_vsnprintf.o
  •         24          0          0          0         84   c89printf.o
  •         12          0          0          0         68   c89vprintf.o
  •         20          0          0          0         84   c89fprintf.o
  •         10          0          0          0         68   c89vfprintf.o
  •         44          0          0          0         84   c89sprintf.o
  •         36          0          0          0         76   c89vsprintf.o
  •         56          0          0          0         88   c89snprintf.o
  •         52          0          0          0         80   c89vsnprintf.o
  •         24          0          0          0         84   c89wprintf.o
  •         12          0          0          0         68   c89vwprintf.o
  •         20          0          0          0         84   c89fwprintf.o
  •         10          0          0          0         68   c89vfwprintf.o
  •         72          0          0          0         92   c89swprintf.o
  •         72          0          0          0         80   c89vswprintf.o
  •         54          0          0          0         92   c89asprintf.o
  •         56          0          0          0         96   c89vasprintf.o
  •         54          0          0          0         92   c89__ARM_asprintf.o
  •         56          0          0          0         96   c89__ARM_vasprintf.o
  •         56          0          0          0         88   c89__ARM_snprintf.o
  •         52          0          0          0         80   c89__ARM_vsnprintf.o
  •         24          0          0          0         84   __2printf.o
  •         12          0          0          0         68   __2vprintf.o
  •         20          0          0          0         84   __2fprintf.o
  •         10          0          0          0         68   __2vfprintf.o
  •         44          0          0          0         84   __2sprintf.o
  •         36          0          0          0         76   __2vsprintf.o
  •         56          0          0          0         88   __2snprintf.o
  •         52          0          0          0         80   __2vsnprintf.o
  •         24          0          0          0         84   __2wprintf.o
  •         12          0          0          0         68   __2vwprintf.o
  •         20          0          0          0         84   __2fwprintf.o
  •         10          0          0          0         68   __2vfwprintf.o
  •         72          0          0          0         92   __2swprintf.o
  •         72          0          0          0         80   __2vswprintf.o
  •         54          0          0          0         92   __2asprintf.o
  •         56          0          0          0         96   __2vasprintf.o
  •         54          0          0          0         92   __2__ARM_asprintf.o
  •         56          0          0          0         96   __2__ARM_vasprintf.o
  •         56          0          0          0         88   __2__ARM_snprintf.o
  •         52          0          0          0         80   __2__ARM_vsnprintf.o
  •         24          0          0          0         84   __1printf.o
  •         12          0          0          0         68   __1vprintf.o
  •         20          0          0          0         84   __1fprintf.o
  •         10          0          0          0         68   __1vfprintf.o
  •         44          0          0          0         84   __1sprintf.o
  •         36          0          0          0         76   __1vsprintf.o
  •         56          0          0          0         88   __1snprintf.o
  •         52          0          0          0         80   __1vsnprintf.o
  •         24          0          0          0         84   __1wprintf.o
  •         12          0          0          0         68   __1vwprintf.o
  •         20          0          0          0         84   __1fwprintf.o
  •         10          0          0          0         68   __1vfwprintf.o
  •         72          0          0          0         92   __1swprintf.o
  •         72          0          0          0         80   __1vswprintf.o
  •         54          0          0          0         92   __1asprintf.o
  •         56          0          0          0         96   __1vasprintf.o
  •         54          0          0          0         92   __1__ARM_asprintf.o
  •         56          0          0          0         96   __1__ARM_vasprintf.o
  •         56          0          0          0         88   __1__ARM_snprintf.o
  •         52          0          0          0         80   __1__ARM_vsnprintf.o
  •                 ............省略一大部分...........
  •        104          0          0          0         84   __printf.o
  •         78          0          0          0        108   _printf_pad.o
  •         36          0          0          0         84   _printf_truncate.o
  •         82          0          0          0         80   _printf_str.o
  •        178          0          0          0         88   _printf_intcommon.o
  •        120          0          0          0         92   _printf_dec.o
  •         40          0          0          0         68   _printf_charcount.o
  •       1050          0          0          0        216   _printf_fp_dec.o
  •        764         38          0          0        100   _printf_fp_hex.o
  •         48          0          0          0         96   _printf_char_common.o
  •         10          0          0          0         68   _sputc.o
  •         16          0          0          0         68   _snputc.o
  •        128          0          0          0         84   _printf_fp_infnan.o
  •         40          0          0          0         84   __printf_nopercent.o
  •         44          0          0          0        108   _printf_char.o
  •         36          0          0          0         80   _printf_char_file.o
  •         64          0          0          0         84   _printf_char_file_locked.o
  •        188          8          0          0         92   _printf_wctomb.o
  •        144          8          0          0         88   _printf_mbtowc.o
  •         48          0          0          0         96   _printf_wchar_common.o
  •         16          0          0          0         68   _snputwc.o
  •         44          0          0          0        108   _printf_wchar.o
  •         86          0          0          0         80   _printf_wc.o
  •         36          0          0          0         80   _printf_wchar_file.o
  •         64          0          0          0         84   _printf_wchar_file_locked.o
  •        124          0          0          0         92   _printf_longlong_dec.o
  •        160          0          0          0         84   _printf_fp_infnan_snan.o
  •         84          0          0          0         80   _printf_oct_ll.o
  •         80          0          0          0         88   _printf_oct_int.o
  •        112          0          0          0        124   _printf_oct_int_ll.o
  •         92         40          0          0         88   _printf_hex_ll.o
  •         88         40          0          0         88   _printf_hex_int.o
  •        124         40          0          0        140   _printf_hex_int_ll.o
  •         84         40          0          0         88   _printf_hex_ptr.o
  •        124         40          0          0        144   _printf_hex_int_ptr.o
  •        120         40          0          0        124   _printf_hex_ll_ptr.o
  •        148         40          0          0        160   _printf_hex_int_ll_ptr.o
  •        148         17          0          0         84   __printf_flags.o
  •        184          0          0          0         84   __printf_ss.o
  •        236         17          0          0         88   __printf_flags_ss.o
  •        284          0          0          0        156   __printf_wp.o
  •        326         17          0          0        160   __printf_flags_wp.o
  •        366          0          0          0        156   __printf_ss_wp.o
  •        406         17          0          0        160   __printf_flags_ss_wp.o
  •          6          0          0          0          0   _printf_c.o
  •          6          0          0          0          0   _printf_s.o
  •          6          0          0          0          0   _printf_n.o
  •          6          0          0          0          0   _printf_x.o
  •          6          0          0          0          0   _printf_p.o
  •          6          0          0          0          0   _printf_o.o
  •          6          0          0          0          0   _printf_i.o
  •          6          0          0          0          0   _printf_d.o
  •          6          0          0          0          0   _printf_u.o
  •          6          0          0          0          0   _printf_f.o
  •          6          0          0          0          0   _printf_e.o
  •          6          0          0          0          0   _printf_g.o
  •          6          0          0          0          0   _printf_a.o
  •          0          0          0          0          0   _printf_percent.o
  •          4          0          0          0          0   _printf_percent_end.o
  •          6          0          0          0          0   _printf_lli.o
  •          6          0          0          0          0   _printf_lld.o
  •          6          0          0          0          0   _printf_llu.o
  •         10          0          0          0          0   _printf_ll.o
  •         10          0          0          0          0   _printf_l.o
  •          6          0          0          0          0   _printf_lc.o
  •          6          0          0          0          0   _printf_ls.o
  •          6          0          0          0          0   _printf_llo.o
  •          6          0          0          0          0   _printf_llx.o
  •         32          0          0          0         84   scanf.o
  •         24          0          0          0         84   fscanf.o
  •         60          0          0          0         84   sscanf.o
  •         24          0          0          0         80   vscanf.o
  •         16          0          0          0         80   vfscanf.o
  •         52          0          0          0         80   vsscanf.o
  •         60          0          0          0         84   swscanf.o
  •         52          0          0          0         80   vswscanf.o
  •         52          0          0          0         80   __ARM_vsscanf.o
  •         32          0          0          0         84   scanfn.o
  •         24          0          0          0         84   fscanfn.o
  •         60          0          0          0         84   sscanfn.o
  •                 ............省略一大部分...........
  •         16          0          0          0         80   vfwscanf.o
  •         28          0          0          0         68   _chval.o
  •        884          0          0          0        100   _scanf.o
  •        342          0          0          0        100   _scanf_longlong.o
  •        332          0          0          0         96   _scanf_int.o
  •        224          0          0          0         96   _scanf_str.o
  •       1202          0          0          0        216   scanf_fp.o
  •          0          0          0          0          0   scanf_nofp.o
  •        800          0          0          0        100   scanf_hexfp.o
  •         44          0          0          0         84   scanf_char.o
  •         64          0          0          0         84   _sgetc.o
  •         26          0          0          0         80   atoi.o
  •         26          0          0          0         80   atol.o
  •         26          0          0          0         80   atoll.o
  •        308          0          0          0        100   scanf_infnan.o
  •         24          0          0          0         68   scanf_char_file.o
  •         64          0          0          0         84   scanf_char_file_locked.o
  •                 ............省略一大部分...........
  •          8          0          0          0         68   feof.o
  •          8          0          0          0         68   ferror.o
  •        100          0          0          0        120   fflush.o
  •         26          0          0          0        136   fgetc.o
  •         32          0          0          0         80   fgetpos.o
  •         74          0          0          0         84   fgets.o
  •        570          0          0          0        132   filbuf.o
  •        470          0          0          0         88   flsbuf.o
  •         28          0          0          0        136   fputc.o
  •         34          0          0          0         80   fputs.o
  •         58          0          0          0         88   fread.o
  •        248          0          0          0         84   fseek.o
  •         40          0          0          0         80   fsetpos.o
  •         66          0          0          0         76   ftell.o
  •         50          0          0          0         84   fwrite.o
  •          4          0          0          0         68   getc.o
  •         12          0          0          0         68   getchar.o
  •         56          0          0          0         80   gets.o
  •         60          0          0          0         80   perror.o
  •          4          0          0          0         68   putc.o
  •         12          0          0          0         68   putchar.o
  •         44          0          0          0         84   puts.o
  •         22          0          0          0         80   rewind.o
  •         70          0          0          0         80   setvbuf.o
  •        240          0          0          0        156   stdio.o
  •         88          0          4        256        108   tmpnam.o
  •         72          0          0          0         68   ungetc.o
  •         78          0          0          0        112   __dup.o
  •        280          0          0          0         96   freadfast.o
  •        214          0          0          0         88   fread_bytes_avail.o
  •         26          0          0          0         76   fread_bytes_avail_replaced.o
  •        188          0          0          0         88   fwritefast.o
  •          0          0          4          0          0   streamlock.o
  •        312          0          0          0        112   initio.o
  •        236          0          0          0        128   fopen.o
  •         20          0          0          0         68   setbuf.o
  •          0          0         12        252          0   stdio_streams.o
  •         76          0          0          0         88   fclose.o
  •         56          0          0          0         80   flushlinebuffered.o
  •        102          0          0          0         96   fclose_tmpfile.o
  •         32          0          0          0         80   fgetc_locked.o
  •         36          0          0          0         80   fputc_locked.o
  •         32          0          0          0         80   ftell_locked.o
  •         52          0          0          0         80   fclose_locked.o
  •         36          0          0          0         80   ungetc_locked.o
  •         44          0          0          0         84   fseek_locked.o
  •         86          0          0          0         84   fgets_locked.o
  •         76          0          0          0         80   gets_locked.o
  •         54          0          0          0         80   fputs_locked.o
  •         64          0          0          0         80   puts_locked.o
  •                 ............省略一大部分...........
  •         16          0          0         42         68   locale.o
  •        114          0          0          0         76   _lconv.o
  •         16          0          0         48         76   localeconv.o
  •         36          0          0          0         76   aeabi_lconv.o
  •         16          0          0         56         76   aeabi_localeconv.o
  •         60          0          0          0         80   findlocale.o
  •        428          0          0          0        188   locale_r.o
  •          2          0          0          0         68   locale_8859.o
  •         16          0          0         88        136   mbdata.o
  •         68          0          0          0         84   mblen.o
  •        122          0          0          0         88   mbtowc.o
  •         56          0          0          0         80   wctomb.o
  •         80          0          0          0         88   mbstowcs.o
  •        100          0          0          0         92   wcstombs.o
  •         14          0          0          0         68   mbsinit.o
  •         36          0          0          0         88   mbrlen.o
  •        120          0          0          0         88   mbrtowc.o
  •         58          0          0          0         80   wcrtomb.o
  •        114          0          0          0         92   mbsrtowcs.o
  •        140          0          0          0        100   wcsrtombs.o
  •         40          0          0          0         80   btowc.o
  •         42          0          0          0         84   wctob.o
  •                 ............省略一大部分...........
  •          8          0          0          0         68   labs.o
  •         20          0          0          0         76   ldiv.o
  •         20          0          0          0         68   llabs.o
  •         24          0          0          0         80   lldiv.o
  •         20          0          0          0         68   imaxabs.o
  •         24          0          0          0         80   imaxdiv.o
  •        112          0          0        228        160   rand.o
  •         36          0          4          0         84   ANSI_rand.o
  •        120          0          0          0         92   rand_r.o
  •         28          0          0          0         84   ANSI_rand_r.o
  •         18          0          0          0         80   exit.o
  •         22          0          0          0         80   abort.o
  •          4          0          0          0         68   _Exit.o
  •                    ............省略一大部分...........
  •         20          0          0          0         68   strchr.o
  •         32          0          0          0         80   strcspn.o
  •         36          0          0          0         76   strncat.o
  •         30          0          0          0         76   strpbrk.o
  •         28          0          0          0         80   strspn.o
  •         36          0          0          0         80   strstr.o
  •         80          0          0          0         84   strxfrm.o
  •        184          0          0          0         84   strlcat.o
  •        142          0          0          0         84   strlcpy.o
  •         88          0          0          0         76   mEMCmp.o
  •         72          0          0          0         80   strcpy.o
  •         50          0          0          0         84   strncasecmp.o
  •         42          0          0          0         84   strcasecmp.o
  •         22          0          0          0         68   strrchr.o
  •         62          0          0          0         76   strlen.o
  •         18          0          0          0         68   wcscpy.o
  •                        ............省略一大部分...........
  •          8          0          0          0         76   memcpy.o
  •          8          0          0          0         76   memmove.o
  •        214          0          0          0         68   rt_memcpy.o
  •        202          0          0          0         68   rt_memmove.o
  •        100          0          0          0         80   rt_memcpy_w.o
  •        122          0          0          0         80   rt_memmove_w.o
  •         22          0          0          0         76   memset.o
  •         16          0          0          0         68   aeabi_memset.o
  •         16          0          0          0         68   aeabi_memset4.o
  •         18          0          0          0         68   rt_memset.o
  •         68          0          0          0         68   rt_memclr.o
  •         78          0          0          0         80   rt_memclr_w.o
  •        250          0          0          0        196   rt_neon_memcpy_w.o
  •         84          0          0          0        172   rt_neon_memclr_w.o
  •        128          0          0          0        172   rt_neon_memmove_w.o
  •        220          0          0          0        164   rt_neon_memcpy_ca8.o
  •        228          0          0          0        164   rt_neon_memcpy_ca9.o
  •        236          0          0          0        164   rt_neon_memmove_ca8.o
  •        236          0          0          0        164   rt_neon_memmove_ca9.o
  •        130          0          0          0         96   rt_memcpy_w_ca8.o
  •        118          0          0          0         96   rt_memcpy_w_qsp.o
  •        118          0          0          0         96   rt_memcpy_w_ca9.o
  •        216          0          0          0         96   rt_memcpy_w_ldrd.o
  •        118          0          0          0        192   rt_noneon_memcpy_w_ca9.o
  •                     ............省略一大部分...........
  •         14          0          0          0         80   ctime.o
  •          4          0          0          0         68   gmtime.o
  •         12          0          0         44         68   localtime.o
  •        428          0          0          0        116   mktime.o
  •        864          0          0          0        184   stRFtime.o
  •          0         12          0          0          0   _monlen.o
  •          0          0          0          0          0   asctime_r.o
  •          0          0          0          0          0   localtime_r.o
  •        104          0          0          0         88   asctime_internal.o
  •        184          0          0          0         80   localtime_internal.o
  •                       ............省略一大部分...........
  •          0          0          0          0          0   cpuinit.o
  •        264          0          0          0         96   _get_argv.o
  •        302          0          0          0        168   _get_argv_nomalloc.o
  •          4          0          0          0         84   _main.o
  •        320          0          0          0        152   _main_redirect.o
  •          2          0          0          0         68   _main_arg.o
  •          4          0          0          0         68   argv_veneer.o
  •          2          0          0          0         68   no_argv.o
  •          2          0          0          0         68   no_excepts.o
  •          2          0          0          0         68   no_errno.o
  •          2          0          0          0         68   use_snan.o
  •          2          0          0          0          0   libinit.o
  •        136          0          0          0          0   libinit2.o
  •         36          0          0          0          0   libinit3.o
  •         36          0          0          0          0   libinit4.o
  •         36          0          0          0          0   libinit5.o
  •          2          0          0          0          0   libshutdown.o
  •         28          0          0          0          0   libshutdown2.o
  •          8          0          0          0         68   __main.o
  •         52          0          0          0         68   __scatter.o
  •         76          0          0          0         68   __scatters.o
  •         26          0          0          0         68   __scatter_copy.o
  •         28          0          0          0         68   __scatter_zi.o
  •         32          0          0          0        272   irqnopfx.o
  •        314          0          0          0         92   bitcpy0.o
  •        322          0          0          0         92   bitcpy1.o
  •        362          0          0          0         92   bitcpy2.o
  •        608          0          0          0        100   bitcpy3.o
  •        468          0          0          0         92   bitmove0.o
  •        474          0          0          0         92   bitmove1.o
  •        508          0          0          0         92   bitmove2.o
  •        764          0          0          0        100   bitmove3.o
  •                     ............省略一大部分...........
  •         34          0          0          0         76   prim_new.o
  •          2          8          0          0         68   init.o
  •         36          8          0          0         80   init_aeabi.o
  •         44          8          0          0         76   arm_relocate.o
  •         36          8          0          0         80   preinit_aeabi.o
  •          4          0          0          0         68   _memcpy.o
  •          8          0          0          0         84   _urdwr4.o
  •                        ............省略一大部分...........
  •        112          0          0          0        104   fputwc.o
  •         36          0          0          0         80   fputws.o
  •        200          0          0          0        104   fgetwc.o
  •         82          0          0          0         84   fgetws.o
  •          4          0          0          0         68   getwc.o
  •         12          0          0          0         68   getwchar.o
  •          4          0          0          0         68   putwc.o
  •         12          0          0          0         68   putwchar.o
  •        108          0          0          0         68   ungetwc.o
  •         44          0          0          0         84   backspacewc.o
  •         44          0          0          0         68   fwide.o
  •         36          0          0          0         84   filbuf_fwide.o
  •         36          0          0          0         84   flsbuf_fwide.o
  •         36          0          0          0         80   fputwc_locked.o
  •         32          0          0          0         80   fgetwc_locked.o
  •         66          0          0          0         80   fwide_locked.o
  •        132          0          0          0         80   ungetwc_locked.o
  •         32          0          0          0         80   backspacewc_locked.o
  •         54          0          0          0         80   fputws_locked.o
  •         94          0          0          0         84   fgetws_locked.o
  •      73526      40563        112       1686      76484   TOTAL
  • ENTRY at offset 1 in section !!!main of __main.o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__main.o等文件,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armar -x命令将c_w.l解压出以上全部文件,然后使用fromelf来查看__main.o的详细信息,这里就不一一尝试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