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PCB板过回焊炉发生板弯及板翘

楼主(2020-11-05):
  如何防止PCB板过回焊炉发生板弯及板翘

  如何防止PCB板过回焊炉发生板弯及板翘(一)

  线路板厂在PCB板过回焊炉容易发生板弯及板翘,大家都知道,那么如何防止PCB板过回焊炉发生板弯及板翘,下面就为大家阐述下:

  1.降低温度对PCB板应力的影响
  既然温度是板子应力的主要来源,所以线路板厂只要降低回焊炉的温度或是调慢板子在回焊炉中升温及冷却的速度,就可以大大地降低板弯及板翘的情形发生。不过可能会有其他副作用发生,比如说焊锡短路。

  2.采用高Tg的板材
g是玻璃转换温度,也就是材料由玻璃态转变成橡胶态的温度,Tg值越低的材料,表示其板子进入回焊炉后开始变软的速度越快,而且变成柔软橡胶态的时间也会变长,线路板厂板子的变形量当然就会越严重。采用较高Tg的板材就可以增加其承受应力变形的能力,但是相对地材料的价钱也比较高。

  3.增加线路板的厚度
  许多电子的产品为了达到更轻薄的目的,线路板厂板子的厚度已经剩下1.0mm、0.8mm,甚至做到了0.6mm的厚度,这样的厚度要保持板子在经过回焊炉不变形,真的有点强人所难,建议如果没有轻薄的要求,板子最好可以使用1.6mm的厚度,可以大大降低板弯及变形的风险。

  如何防止PCB板过回焊炉发生板弯及板翘(二)

  1.减少线路板的尺寸与减少拼板的数量
  既然线路板厂大部分的回焊炉都采用链条来带动电路板前进,尺寸越大的线路板会因为其自身的重量,在回焊炉中凹陷变形,所以尽量把线路板的长边当成板边放在回焊炉的链条上,就可以降低电路板本身重量所造成的凹陷变形,把拼板数量降低也是基于这个理由,也就是说过炉的时候,尽量用窄边垂直过炉方向,可以达到最低的凹陷变形量。

  2.使用过炉托盘治具
  如果上述方法都很难作到,最后就是使用过炉托盘(reflowcarrier/template)来降低变形量了,线路板厂过炉托盘可以降低板弯板翘的原因是因为不管是热胀还是冷缩,都希望托盘可以固定住线路板等到线路板的温度低于Tg值开始重新变硬之后,还可以维持住园来的尺寸。
  如果单层的托盘还无法降低电路板的变形量,就必须再加一层盖子,把线路板用上下两层托盘夹起来,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电路板过回焊炉变形的问题了。不过这过炉托盘挺贵的,而且还得加人工来置放与回收托盘。

  3.改用Router替代V-Cut的分板使用
  既然V-Cut会破坏电路板间拼板的结构强度,那线路板厂就尽量不要使用V-Cut的分板,或是降低V-Cut的深度。

网友:
    用冶具应该好一些

网友:
    TG值应该指的是玻璃态转换温度,树脂经过玻璃态变化之后应该不会变为流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