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AD结果寄存器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串口调试工具时出现乱码,或者接受不到的现...

楼主(2020-11-05):
我在采集了一路AD信号后,通过sci发送给串口调试工具,发现接受不到或者是乱码。代码是这样的:
for(;;)
        {
                while(AdcRegs.ADCST.bit.INT_SEQ1==0)
                {}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1;
                SampleTable=(AdcRegs.ADCRESULT0>>4);
                scia_xmit(SampleTable);
                LoopCount++;
        }

void scia_xmit(int a)
{
        while(ScicRegs.SCIFFTX.bit.TXFFST!=0)
        {}
        SciaRegs.SCITXBUF=a;
}

void scia_fifo_init()
{
        SciaRegs.SCIFFTX.all=0xE040;
        SciaRegs.SCIFFRX.all=0x204f;
        SciaRegs.SCIFFCT.all=0x0;
}

请问是带代码有问题吗?还是说是,28335AD转化的结果是12位的,SCI通讯是八位的,两个数据不一样导致的呢?

网友:
    28335AD转化的结果是12位的,SCI通讯是八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