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setup time与hold time

楼主(2020-11-05):
    如图:1.setup  time to DQS fall 是不是直接用VIHAC与waveform的交点坐标减去DQS fall初始点的坐标
              2.hold  time to DQS fall 是不是直接用VIHDC与waveform的交点坐标减去DQS fall初始点的坐标
由于DDR是双边采样,对于0和1的时候,setup  time to DQS fall的数据不同,所以计算的时候需要在两个不同的周期分别计算0和1 不同的两个setup  time to DQS fall ,hold  time to DQS fall.

网友:
    仿真不是会有数值吗

网友A:
    计算的方法没什么问题,现在没这么麻烦,很多仿真工具都会自动计算输出报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的方法没什么问题,现在没这么麻烦,很多仿真工具都会自动计算输出报告了。

    ADS可以自动输出吗?多谢

网友:
    ADS用Memory Designer功能可以输出,参见“EDA技术公社”公众号相关技术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的方法没什么问题,现在没这么麻烦,很多仿真工具都会自动计算输出报告了。

    在sigrity里面可以输出这些数据吗?我每次用sigrity都要赋电阻电容的模型,这个库不全,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像ADS一样,抽去S参数,赋IBIS模型就可以出来图形了,读取数据,谢谢

网友A:
    可以用Sigrity的System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igrity的SystemSI

收到,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