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牛:如何设计如下图的异形钻孔

楼主(2020-11-05):
如图所示,如果我在建焊盘时钻孔尺寸输入14*5,出来的焊盘圆弧那边不是1MM的?请问应该怎么设计这种钻孔呢?

网友A:
    pad design就可以设计出来  只是你要做成dra库文件才能导入到PCB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 design就可以设计出来  只是你要做成dra库文件才能导入到PCB里面

焊盘是可以用SHAPE SYMBOL来做,我是想设计这样子的钻孔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用pad建出来的孔填上14x5其实出来的并不是你画的样子的孔,这种可以用outline画出来,让板厂自己砖。下图孔就是按照14x5建出来的,shape是12x5的,两个并不能对的上

网友:
    在keeplayout层自己画一个框,或者CAD弄好再导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这样设计出来的圆弧部分宽度并不是1MM 我导成DXF测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设计出来的圆弧部分宽度并不是1MM 我导成DXF测量过。

上面有人回复你那个尺寸做不出槽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ad建出来的孔填上14x5其实出来的并不是你画的样子的孔,这种可以用outline画出来,让板厂自己砖。下图孔 ...

是的。只能用outline画出来 让板厂钻了

网友:
    先做个shape 方框图形,然后两个圆弧图形,然后合并之后,再做焊盘

网友:
    选择通孔,Crill选择椭圆孔,焊盘选择shap就好,钻出来就是椭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