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m的板子层厚设置

楼主(2020-11-05):
小弟的八层板,板子太大太长,先出来的测试板在回流焊的时候有点弯屈,现在想做到2.0mm,希望大佬们给个层厚设置

网友A:
    可以联系下工厂给个叠层,还有就是回流焊会弯曲是受热不均匀,建议所有层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

就是现在我想把这个1.6的板子加厚到2.0,阻抗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联系下工厂给个叠层,还有就是回流焊会弯曲是受热不均匀,建议所有层铺铜

    谢谢,我这边正在联系工厂

网友:
    1.6改2.0厚的话。只把中间的厚度改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