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正怎么手动创建元件3D体?

楼主(2020-11-06):
在AD正怎么手动创建元件3D体?

网友:
1.在打开的.PCBDoc或.PcbLib文件中,将捕捉网格设置为一个合适的尺寸(快捷键GG),并且易于使用,根据绘制的实际情况设置栅格。执行菜单栏命令“放置(Place)”→“3D体(3D Body)”启动3D体绘图模式。在“3D Body”对话框中,将“3D模型类型(3D Model Type)”设置为“挤压体(Extruded)”。此处默认为正面。该层应该是任何可见的机械层。在“Overall Height”中设置3D元件体高度,按回车键关闭对话框并进入绘图模式。
2..设置坐标原点(0,0)点作为参考(快捷键EOS),点击那里开始绘制。使用Shift +空格键切换绘图模式,直到抬头显示屏显示“Line90/90Vertical(Horizontal)with Arc(Radius:xx)”模式。只按空格键(不带Shift键)可切换圆弧的方向。绘制形状时,按逗号或句号键可以减小或增加圆弧半径。
3.以画一个外径为500mil,内径为300mil的圆环为例子来演示。使用快捷键“GG”,将捕捉栅格设置为50mil。观察窗口左上方显示并将光标向下移至(250,-250),然后单击以锁定第一个弧。
4.继续到坐标位置(500,0)添加下一个弧段
5.继续按照250mil的半径完成外径。 特别注意,此时不要结束绘图模式。
6.由于圆环状3D体的外径和内径分别为500mil和300mil,环形体的宽度计算为(500-300)/ 2 = 100mil。 将光标向内移动100mil,开始绘制内径。
7.完成好的内径和外径
8.点击鼠标右键完成环形3D体绘制
9.切换到3D模式(快捷键3)查看结果

网友:
楼上好详细,来学习

网友:
    来学习创建元件3D体

网友:
    :lol2楼介绍的好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