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高速系统中的长线?还有什么是微带线和带状线?

楼主(2020-11-06):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高速系统中的长线?还有什么是微带线和带状线?

网友:
    高速系统中的长线(Electrically Long Trace)定义 可以从频域和时域两个角度来定义

网友:
    传输线可分为长线和短线,长线和短线是相对于波长而言的。所谓长线是指专传输线的几何属长度和线上传输电磁波的波长的比值(即电长度)大于或接近于1。反之称为短线。
微带线就是只有一个参考层的走线,带状线是具有上下两个参考层的走线

网友:
    带状线是位于PCB的内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