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中的工艺边有什么用?

楼主(2020-11-06):
SMT贴片加工中的工艺边有什么用

网友:
    一般工艺边加在比较长的这一边,板子竖着进入SMT机器,这样板的硬度比较高

网友:
    贴片时不会因为机器探头的轻压而弹跳,但是加长边工艺边面积较多

网友:
    板的硬度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加在短的方向,工艺边面积小,单个板平均成本降低,板子横着进入SMT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