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电容器故障而导致跳闸的现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0-11-06):
    因电容器故障而导致跳闸的现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该如何解决?

网友:
    由于电网中存在大量的非线性负荷,使得电网中谐波占有一定含量

网友:
    电容器内部故障的保护只设置内熔丝保护,而并未设置导致事故扩大的后备保护——不平衡电压保护,使内熔丝熔断后不能及时发现,造成速断跳闸事故,因此,保护配置不完善是造成电容器事故扩大的主要原因。

网友:
    另外,不定期测量电容量也是造成事故扩大的原因之一

网友:
    不平衡电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