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S参数如何看?

楼主(2020-11-06):
差分线的S参数应该满足什么指标呀??有大神指教一下吗?

网友:
    常见的插损、回损,有的还要关注差模共模转换,不同总线类型具体指标数据不太一样

楼主:
    那指标和单端线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主要是看插损、回损,不同的信号类型可能会有其他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