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6skill不能用了

楼主(2020-11-06):
16.6在win10环境下安装后。以前的skill不能使用了,请问哪位大神能给解决一下

网友:
    skill和win10并不冲突,在新的电脑中,是否有正确加载所有的skill

网友:
    我也有一个skill 不能用了,其它skill都能用,啥也没变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说你动加载skill没有掌握透,https://wenku.baidu.com/view/570af2ed51e79b89680226f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