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一般有两个,0.1和10的,如果面积比较紧张的情况话,如何放置两个电容,哪...

楼主(2020-11-06):
去耦电容一般有两个,0.1和10的,如果面积比较紧张的情况话,如何放置两个电容,哪个放置背面好些?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不能换个小封装的吗

网友:
    的确可以考虑换个小的封装,去耦电容放背面感觉没啥用了啊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和针对的芯片来分析看吧

网友:
    背面也不一定比旁边差,具体的要看你的层叠,孔径,trace长度宽度,等等

网友:
    选好合适的电压,小封装的也是有的。尽量靠近就好,正反差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