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的蛇形走线

楼主(2020-11-06):
等长布线: Design-Classes命令,弹出类操作对话框。右键单击Net Classes,左键单击Add Class添加网络类,可重命名网络类名称。

先将等长网络中最长的一根先布好线,并尽量短,其他线布尽量的宽松。

按T+R键单击一根走线,再按TAB键,弹出等长线设置对话框,等长线的约柬类型选择From Net,选择该网络类中最长的那根,将其设为等长线基准,并设置好蛇形走线布线规则后即可进行等长线调节。

布线完成后,按R.L输出报告,查看网络是否是等长。

该工具还可以检查其他已布好线的网络长度。

网友:
    蛇形走线就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