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WM8978PCB设计中老存在的噪声呢?

楼主(2020-11-06):
各位大侠:
             我设计了一块给予wm8978的无线耳机,发送端老存在很大的噪声,我把AGND和GND分开铺设,芯片底部我用GND铺设;改了几版还是无法消除,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板子上设计和STM32f4探索者一样的,分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接上射频后,发射端进入8978的电源纹波很大,但是接收端很好;发射端去掉射频模块后纹波消失,用线引出射频还是有噪声存在;不知wm8978在PCB设计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我试了好几种方式,觉得可能是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串扰,AGND和GND我是单点用0欧姆电阻连接的,有人说要用AGND包住8978,但看demo板并不是这样解决,发射wm8978中我用咪头输入,去掉了耳机部分电路,原理图:

网友:
    和我们的录音机实验比起来,差多少?

网友A:
    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

    好吧

网友:
    这需要系统性诊断...一般情况下原理图没有问题,可能主要是PCB设计问题。
故障原因还没找到,改板的成功率会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