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更新封装后元件翻转问题

楼主(2020-11-06):
以前画的PCB,原理图没了,不过我也不用改原理图,只是要改一下封装。 在自己的 PcbLib 里改了封装之后, Update PCB with current Footprint,却发现板子上的器件方向、位置都变了。 因为我原来是翻转后放置的,更新封装后不翻转了!我只好一个个再翻回去。不知道原件的翻转选项在哪里?手工按 X 的话太麻烦了。 7 o' U  I* F; p& w3 `

网友:
封装的基准点重新定位

网友:
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元件放置的角度吧。改封装时确保与原来放置时封装的默认角度一直就好,角度。原点都一直,更新封装是不会移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