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校正的频次大概是多少?

楼主(2020-11-06):
请教大神,欧姆龙AOI做光源校正的话,主要校正哪些项目,一般校正的频次大概是多少?非常感谢!

网友:
主要校正光源,清洁光源,保养,一般是一年,小的光源补正一般一个月一次。

网友:
AOI比较随意的,如果有条件校正要定期,不然误报扛不住要调。没有条件就用吧不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