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用过calibre -dfm命令? 用途是什么?

楼主(2020-11-06):
请问有谁用过calibre -dfm命令? 用途是什么?感谢!

网友:
随着工艺越来越先进,原来不考虑的问题都会出现 比如 antenna, EM。

网友:
design for manufacture.为了生产良率的提升而定制的设计规则。
比如说检查下单孔的情况,从良率上来说建议把它画成多个孔;
又比如在满足了min design rule后,space值在某个区间段内算一般,在某个区间段内算很好,建议尽可能间距在很好的范围的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