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S与SBS特征选择算法

楼主(2020-11-06):
(1)序列前向选择( SFS , Sequential Forward Selection )

    算法描述:特征子集X从空集开始,每次选择一个特征x加入特征子集X,使得特征函数J( X)最优。简单说就是,每次都选择一个使得评价函数的取值达到最优的特征加入,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贪心算法。

    算法评价:缺点是只能加入特征而不能去除特征。例如:特征A完全依赖于特征B与C,可以认为如果加入了特征B与C则A就是多余的。假设序列前向选择算法首先将A加入特征集,然后又将B与C加入,那么特征子集中就包含了多余的特征A。

    代码:

    • %----4.17编 顺序前进法特征选择 成功!
    •
    • clear;
    • clc;
    • %--------特征导入  请自行修改

    •
    • M=512;N=512;
    • load coouRFeature16_0521_Aerial1 %%%共生矩阵 96.14%
    • wfeature{1}=coourfeature(:,1);
    • wfeature{2}=coourfeature(:,2);
    • wfeature{3}=coourfeature(:,3);
    • load  fufeature_0521_SARAerial1_512%%复小波  98.26%
    • for i=1:13
    •     wfeature{3+i}=wavefeature(:,i);
    • end
    • load wavefeature_0521_SARAerial1_512%%%非下采样小波  97.58%
    • for i=1:7
    •     wfeature{16+i}=wavefeature(:,i);
    • end
    • load wavefeature_0521_Aerial1%%小波 97.65%
    • for i=1:7
    •     wfeature{23+i}=wavefeature(:,i);
    • end
    • % load rwt_cofeature96_0423_lsy1

    •
    • % for i=1:96
    •
    • %     wfeature{30+i}=feature(:,i);
    •
    • % end
    •
    • %%%%%%%----------归一化

    •
    • [m n]=size(wfeature{1});
    • for j=1:30%一共30组特征 这里 请自行修改
    •     mx=max(wfeature{j});
    •     mi=min(wfeature{j});
    •     mxx=(mx-mi);
    •     mii=ones([m n])*mi;
    •     wfeature{j}=(wfeature{j}-mii)./mxx;
    • end
    • %%---------------SFS  先选4个特征尝试

    •
    • chosen=[];%%表示已选的特征
    • chosen=[chosen 1];
    • Jc=0;%%选出的J值
    • for j=1:5  %选5个特征
    •     J=zeros([1 30]);
    •   for i=2:30  %一共30组特征 这里 请自行修改
    •     [mm nn]=size(chosen);
    •     for p=1:nn
    •         if i==chosen(p)
    •             J(i)=0;
    •            break;
    •         else
    •           J(i)=J(i)-sum(sum((wfeature{i}-wfeature{chosen(p)}).^2));
    •         end
    •     end
    •   end
    •   mi=min(J);
    •   for i=1:30
    •       if J(i)==0
    •            J(i)=mi;
    •       end
    •   end
    •   ma=max(J);
    •    for i=1:30
    •       if J(i)==ma
    •           chosen=[chosen i];
    •            break;
    •       end
    •    end
    • end
    • save Aerial1_6t_chosen chosen
    • [mm nn]=size(chosen);
    • tezh=[];
    • for i=1:nn
    •     tezh=[tezh wfeature{chosen(i)}];
    • end
    • %%%%%%%%聚类
    •
    • [IDC,U]=kmeans(tezh,2);
    •        cc(IDC==1,1)=0;
    •        cc(IDC==2,1)=0.75;
    •
    • g=reshape(cc,M,N);
    • figure,imshow(g);

(2)序列后向选择( SBS , Sequential Backward Selection )

    算法描述:从特征全集O开始,每次从特征集O中剔除一个特征x,使得剔除特征x后评价函数值达到最优。

算法评价:序列后向选择与序列前向选择正好相反,它的缺点是特征只能去除不能加入。

代码:

    • %----4.17编 顺序后退法特征选择
    •
    • clear;
    • clc;
    • %--------特征导入  请自行修改

    •
    • A=imread('lsy1.gif');
    • [M N]=size(A);
    • load coourfeature_0414_lsy1 %%%共生矩阵 96.14%
    • feature{1}=coourfeature(:,1);
    • feature{2}=coourfeature(:,2);
    • feature{3}=coourfeature(:,3);
    • load fuwavefeature_0413_lsy1 %%复小波  98.26%
    • for i=1:13
    •     feature{3+i}=wavefeature(:,i);
    • end
    • load wavefeature_0413_feixia_lsy1%%%非下采样小波  97.58%
    • for i=1:7
    •     feature{16+i}=wavefeature(:,i);
    • end
    • load wavefeature_0417_lsy1%%小波 97.65%
    • for i=1:7
    •     feature{23+i}=wavefeature(:,i);
    • end
    • %%%%%%%----------归一化-归一化
    •
    • [m n]=size(feature{1});
    • for j=1:30%一共30组特征 这里 请自行修改
    •     mx=max(feature{j});
    •     mi=min(feature{j});
    •     mxx=(mx-mi);
    •     mii=ones([m n])*mi;
    •     feature{j}=(feature{j}-mii)./mxx;
    • end
    • %%---------------SBS

    •
    • chosen=[];dele=[];
    • for i=1:30
    •     chosen=[chosen i];
    • end
    •
    • for j=1:24   %%删10个,留20个
    •     J=zeros([1 30]);ii=0;  %J(1)是删1的结果,J(2)是删除2 的结果......
    •     for i=1:30  %???dele 是必要的么???????????????????????%一共30组特征 这里 请自行修改
    •     [mm nn]=size(chosen);
    •       for p=1:nn
    •           if sum(i==dele)~=0
    •               J(i)=0;
    •               break;
    •           else
    •               for q=1:nn
    •                   if (chosen(q)~=i) & (chosen(p)~=i)
    •                     J(i)=J(i)-sum(sum((feature{chosen(q)}-feature{chosen(p)}).^2));
    •                   end
    •               end
    •           end
    •       end
    •     end
    •      mi=min(J);
    •      for cc=1:30
    •          if J(cc)==0
    •              J(cc)=mi;
    •          end
    •      end
    •      [ma we]=max(J);
    •       dele=[dele we];
    •       for dd=1:nn
    •           if chosen(dd)==we
    •               chosen(dd)=[];
    •       end
    • end
    • % chosen=[2 4 5 6 7 8 9 11 12 13 14 19 20 22 23 26 27 28 29 30];
    •
    • [mm nn]=size(chosen);
    • tezh=[];
    • for i=1:nn
    •     tezh=[tezh feature{chosen(i)}];
    • end
    • %%%%%%%%聚类

    •
    • [IDC,U]=kmeans(tezh,2);
    •        cc(IDC==1,1)=0;
    •        cc(IDC==2,1)=0.75;
    • g=reshape(cc,M,N);
    • figure,imshow(g);
    • %%%%%%%%%%%%计算正确率

    •
    • ju=ones(M)*0.75;
    • for i=1:M
    •     for j=1:M/2
    •         ju(i,j)=0;
    •     end
    • end
    • ju2=g-ju;
    • prob=prod(size(find(ju2~=0)))/(m*n)
    • 1-prob

    另外,SFS与SBS都属于贪心算法,容易陷入局部最优值。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