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根trace的阻抗随着距离的靠近怎么变化

楼主(2020-11-06):
两根trace,阻抗大小均为50欧姆,当它们距离足够远时,两者的阻抗和为100欧姆,当它们逐渐靠近时,两者的阻抗和怎么变化,是大于100欧姆还是小于100欧姆?为什么?

网友:
    线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阻抗是会小于100欧姆。变化不会特别大,5欧姆左右

网友:
    一般的阻抗控制都是有个裕量的,100 ohm就是正负10%

网友:
    当逐渐靠近时阻抗会变小,你可以用SI9000仿真一下就知道了。具体原因是因为两根线之间的距离近了之后容性耦合变强,容性耦合的增强会导致阻抗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