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窗问题。

楼主(2020-11-06):
大佬们!请问一下!我有一个接插件。由两种尺寸的孔组成。
为什么pcb制板的人说。
我有一种孔在顶层和底层开了窗。
另一种孔只在顶层开窗了啊?
我是在画封装出的问题?还是画pcb出的问题啊?

网友A:
    你查看一下封装焊盘的属性,看一下solder设置,tented被选中时是不开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一下封装焊盘的属性,看一下solder设置,tented被选中时是不开窗的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