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的布局

楼主(2020-11-06):
谁知道去耦电容这几种布局为什么第一种较差?

网友:
    假如你采用电容的电流构成的环路,结合环路形成的磁场,磁通抵消的方式意味着环路电感下降。这样就可以知道那种方式是最好的。环路面积小而且彼此磁通是抵消的,效果最佳。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学习了

网友:
    关于磁通抵消,这个细节解释为版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