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老外也存在我们类似的认知问题

楼主(2020-11-07):
    在阅读老外书写的问题Q&A内容时,发现原来并不是国外的”月亮就圆“,原来老外的企业中也存在与我们国内不少企业一样对于电磁兼容认识相同的疑问。
电磁兼容在不少企业来说,就是一纸证书一样的效果,而没有上升到产品质量所需要的设计手段。
    曾经书写帖子谈到这个问题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7862-1-1.html
    在我自我录制的视频课程中也谈到,人类未来在于健康,而产品未来在于质量
    之前视频课程的链接: EMC设计之道犹如抗击新冠肺炎

网友A(2021-01-01):
    感谢付老师的分享。
    看完帖子,想结合一下自己的开发经验,谈一下EMC:

    EMC的内涵和产品开发中的地位;
稍微改一下原话:“EMC不仅仅是法规认证而已,EMC是产品可靠性重要的保障措施之一”

就是说,产品的EMC,会影响到产品最终在客户应用场景下的表现。例如,容易受到静电的影响,某些芯片容易被静电打坏,在一些干燥的环境,坏机率增加;容易受到附近大功率用电器的影响,可能附近大电机一开,板子就工作异常;又或者,本产品容易干扰到其他用电器,例如,产品一运行,蓝牙耳机就信号不好;
所以,EMC并不是一个决定功能性的东西。
    功能性,例如风筒,电机加发热丝;例如电动剃须刀,电池+电机+刀片机构;例如飞机,空气动力学+结构+发动机;
EMC设计,更是一种电子、电气产品的“工程实现”中,应当去考量的。

    举一个例子,我设计一个开关电源的模块,决定这个开关电源的功能的,是电力电子变换器原理的内容,然后才是EMC的考虑,这里面还是有个主次之分的。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对于一个产品开发来说:功能性是第一位,后续才是性能,可靠性(EMC),美观性等。

//我最近发现自己,确实有点,过分考虑,EMC、SI、PI,还有可靠性,反而对电路原理本身关注得不够,觉得有些主次颠倒了。而且这样子的认识,使得我下手变得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付老师的分享。
看完帖子,想结合一下自己的开发经验,谈一下EMC:

    元旦还没有休息,还来阅读帖子,为你的勇气和学习精神所感动。特别还谈到自己对于内容的看法和建议。回复内容大部分,我非常认同和有同样的感受。但最后的一段,我有些不一样的看法或者说不一样的理解,为什么呢?因为:
    我们为何需要把功能和质量对立起来呢?可以有关注先后的次序,这是研发过程中的考虑或者市场销售的策略。但是,一旦产品有了EMC认证需求或者应用场景的复杂度需要,那么可靠性就是一种功能,而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保障产品商用的成功;如果商用不能成功,再多其它功能又有很用呢。故,以前我谈到过,面向产品来看的时候,你才好决策。有些板子小,电路简单、速率低(如两层板),PI、SI就可以不进行;所以掌握一种设计技能,未必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使用或者必须使用,只是根据产品的诉求来决定来取舍。所以,你需要根据你目前公司产品来决定是否需要EMC的很多技术,也许只需要一点点就OK呢?例如端口或者接口的过电压应力保护就好;而不是全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旦还没有休息,还来阅读帖子,为你的勇气和学习精神所感动。特别还谈到自己对于内容的看法和建议。回复 ...

    付老师,感谢您的回复。
    阐述得很清晰,我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