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如何批量修改选中器件中的参数?

楼主(2020-11-09):
在用AD20之前 一直用AD9,AD9可以先选中一部器件然后按住SHIFT+鼠标左键双击,就能出现批量修改对话筐,
而AD20同样操作无此功能, 有时候我只想改一部门器件参数,用查找相似对像会不好用.有没有大老知道怎么弄,谢过!

网友:
我用的AD15,暂时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选中器件,右键,然后选择查找相似器件就可以了,其他的和AD9类似 新版本和AD9 的一个差别是,右侧可以常驻属性窗口,不用都双击弹出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器件,右键,然后选择查找相似器件就可以了,其他的和AD9类似 新版本和AD9 的一个差别是,右侧可以常驻 ...

你好!
      你说的是查找相似对像 , 图中有8个相同的线条,我选中了4个 我只想改这4个线条的 线径 其它的不想改,此时如果用查找相似对像就会找出8个 , AD09可以用选中4个 双击就能出对话筐修改, 不知道这么形容你能看明白不

网友:
    首先,多选可以使用查找相似器件功能来多选,或者SHIFT+左键一个个的选择或取消;第二,想要批量修改的对象选好之后可以在屏幕右侧的PCB INSPECTOR管理器中修改参数,如果没有这个管理器,你就要点击屏幕右下角的PCB选项,找到PCB INSPECTOR管理器,点击打开管理器的对话框,然后把对话框拖到屏幕右侧,以后就可以随时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说的是查找相似对像 , 图中有8个相同的线条,我选中了4个 我只想改这4个线条的 线径 其它 ...

也可以用shift选择好要修改的器件,然后右侧改你想要改的属性
(不同的元素可能会无法使用,例如同时选择了器件和线条 因为不是同一类型,可能没有共同的选项可修改)

网友:
    要在发现相似目标页面的下面几个选项打√,也就是选择匹配那一项要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shift选择好要修改的器件,然后右侧改你想要改的属性
    (不同的元素可能会无法使用,例如同时选 ...

谢谢,你这个方法正确,由于我窗口不是靠右置顶的,选中后没有弹窗所以没发现, 当窗口靠右置顶后 ,不须要按SHIFT,也可以批量修改,同有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