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I问题

楼主(2020-11-09):
下图的LMI中,X,W为矩阵变量,tao和epsilon为标量变量,但是(1,6)和(6,1)位置处出现了X和tao的乘积项,请问在用lmiterm声明LMI时如何处理这一项?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PBK这项中,P和K都是待求矩阵的,不知道该怎么解。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PBK这项中,P和K都是待求矩阵的,不知道该怎么解。

请问,在利用sch补定理后,得到的矩阵不等式中含有非线性项(比如:举证变量为P,矩阵不等式中含有PHP这一项,其中H为常数矩阵),这个该怎么线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