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中怎么在板子背面画封装?

楼主(2020-11-09):
在AD中怎么在板子背面画封装?

网友:
    正常的做法都是正面画,放置的时候翻转到背面 背面和正面的画法一样,只是要弄准方向

网友:
    封装都画正面的,不容易出错,想放到背面时,在PCB中修改封装到底层就好

网友:
    画在底层不就是在背面吗?

网友:
    封装在正面,器件可以放在背面

网友:
    抄板用的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在底层花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