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entor怎么转PCB

楼主(2020-11-09):
新装了mentorEE2007.9.5,现在不知道怎么打开图呀,而且需要把Mentor的图转成PCB

网友:
转换问题建议看下彭老师的转换的帖子

网友:
启动软件,file>open

网友:
    这里的转换不是translate,是导入到pcb的意思,具体可以看看巢课,一直在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