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问题求助!!!

楼主(2020-11-09):
mentor expedition中,
  1、覆铜是在“平面”菜单中,选择“平面形状”来绘制覆铜区域的吗?
  2、如果是,为什么我绘制的区域只有外边框,特性选项卡中的“填充”显示灰色,没法操作?
  3、“绘图”菜单下的“导电形状”有什么作用?是用来绘制什么的?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吗?敬待解答! 谢谢!

网友:
是按照1的方法铺设铜皮,显示框框是因为没有填充

网友:
1 是的。2 这个是自动填充的,颜色控制里面打开就行3相当于不能自动避让的铜

网友:
    填充那里的fill和shape铜箔填充有区别的,fill可以用在铜箔以外的闭合图形,而具有电气属性的铜箔填充是hardy说的在displaycontrol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