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大神维修过艾默生的R48-2900U的电源?

楼主(2020-11-09):
请问有哪位大神维修过艾默生的R48-2900U的电源,故障现象是开机过压保护,红色指示灯常亮,开机输出电压有65V然后缓慢下降,最后输出保护。把好的电源控制主板对换,故障消失,应该是控制主板上坏了,不知道是哪儿坏了,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先检查一下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反馈回路上的线性光耦HCNR201有没有损坏?